关于485电路再次请教chunyang

楼主(2009-05-13):
关于这个485电路,我想应用于多点通信
想问的是每一个点都要这样加三个电阻吗??
还是主机端加这三个电阻就可以?
谢谢。

网友A:
楼上电路是不合适的

    首先,120欧终端电阻是必不可少的,该电阻不能用并联等效电阻替代,因为该电阻所起作用是基于交流而非直流的,并联等效电阻的交流模型和直流模型是不同的。
    其次,偏置电阻是有必要加上的,楼上电路中的5K1电阻即起到直流偏置的作用,为的是将总线静态电平偏置至逻辑1,但该电路中的偏置电阻取值未必合适,要根据逻辑1的门限电压(可取200mV)和终端电阻的合并值60欧姆用欧姆定律计算得到。偏置电阻可以在主机一端设置,也可以在总线两端设置,还可以在每个节点设置,其合成阻值满足前述门限电压偏置即可。一般而言,主机处单点设置即可。
    另外,为仿制节点接口芯片损坏而拖累整个网络,每个节点接入总线时要串入20欧姆的隔离电阻。
    做设计,务必要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而非简单照搬。

网友B:
如果是MAX485

只需要接120的终端匹配就可以了

楼主:
什么叫“逻辑1的门限电压”呢?

如果每一个节点都偏置电阻那,这个逻辑1的门限电压该如何计算呢?
谢谢。

网友A:
这是基本概念,怎会不知?

A点电压大于B点电压200mV或以上时,总线逻辑为1。至于你说的那种情况如何计算,并联电阻的计算总会吧,至于合成阻值是多少,用欧姆定律计算,初三物理水平。

网友C:
120欧姆终端电阻并非必须

在低速、短距时更非必须,只有远距离、高速并且有明显分支存在时,终端电阻才可能通过控制反射带来好处。
而且这个终端电阻很多人会使用不当,有些人在每台设备上都加上了120电阻,导致终端数量上不去,
还有,失效保护电阻不宜太小,因为这2个电阻通常是每台设备上都加的,太小了就严重影响总线的带载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