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35i的spkgnd和micgnd能接到一块吗?

楼主(2009-05-15):
tc35i的spkgnd和micgnd能接到一块吗?
我的spkgnd和micgnd接到一块,外接喇叭和麦克,喇叭声音很小。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TC35i的音频接口都是差分的,哪来的“地”?

    如果不进行转换直接将其中的一线当作地当然不行了,不能是性能方面有问题,EMC特性会因此很差,想有个好工作品质或通过严格的检验根本就不可能。即使是你加了合适的外部电路,音频输入输出的地在电气上是直通的,但PCB走线和汇接也同样有讲究。另外,模块内部是没有音频功放的,本身声音就不大,只能支持耳机,驱动扬声器需要外接功放,但同样要注意信号差分转单端或干脆采用全差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