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射频唤醒技术

楼主(2009-05-16):
最近有个项目,是数据采集的,设备间采用433射频发送数据,采用两节干电池作为电源,希望设备能工作2年以上时间。由于查询式的,查询周期也不固定,所以考虑用射频唤醒。但一直没查到相关的技术资料。
不知道现在这块技术怎么样了,射频唤醒的距离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A:
不明白LZ的意思

发射数据就应该不 用去查询,唤醒跟距离没关系!
不知道你要查询的是不是数据采集这块

网友B:
射频唤醒的原理类似于无线IC卡

    有专用的芯片,唤醒距离取决与唤醒信号的场强,但因该场强无法做有源放大故需要的场强很强,所以有效操作距离根本无法与无线通讯常见的尺度相比,楼主的方向有误。

楼主:
严格讲,应该是通过一个核心节点查询子节点数据

谢谢两位的回复,

严格讲,应该是通过一个核心节点查询子节点采集到得数据。由于要求子节点工作时间比较长,所以子节点采用休眠模式。但是查询时间又是不确定的,所以考虑可不可以通过类似于rfid那样的,可以通过射频来唤醒。看来射频唤醒的方案是不可行的了

网友C:
用软件休眠,空中唤醒应该就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两节干电池作为电源,希望设备能工作2年以上时间”

射频部分休眠电流可以做到uA级,无线水表要求的电池使用寿命至少6年以上

网友D:
射频唤醒是相对耗电为代价的!!!!

网友E:
Chipcon的RF支持唤醒的

以前用过CC1100

网友B:
此“唤醒”非彼“唤醒”

    要实现真正的低功耗,接收机需关闭,而支持射频唤醒的接收机则必须打开LNA、变频、解调和部分基带处理电路,这部分的耗电量并不低,这和真正被动式射频唤醒的零功耗机制截然不同,但零功耗唤醒需要注入足够的射频功率,和用于通讯的射频功率不在同一数量级,只适用于特殊短距系统如TPMS等。长距超低功耗射频唤醒因理论和工艺上的制约,目前尚无简单解决办法,能实现的最低功耗只能做到数十微安至数百微安量级,对不可更换电池或充电的系统而言,只有加大电池容量来解决。

网友F(2009-07-19):
结合定时唤醒的方法

  至少对于大部分应用,晚上的时间是可以休眠的,这样电池使用时间可以提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