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3490 组成422多机通信

楼主(2009-05-18):
我用pc或上层ARM控制4路ARM,中间用MAX3490做的通信,电路是上层ARM的3490和Pc的3490并联;下层的ARM并联,和PDF上介绍的相同。PC通信时上层ARM不能控制下层ARM,现在的问题是:PC能单独控制控制下层ARM,上层ARM不能控制下层ARM,其电平被拉低为正常的一半,
    我去掉和PC通信的3490后,上层ARM能控制下层ARM,电平也正常了。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下,感激不尽!!

网友A:
接线错误,电平处于竞争态

同一线路上只能有一个发送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那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做到PC和上层Arm都能控制底层ARM呢

网友A:
分成两级或用485芯片

    分成两级比较麻烦,中间级负责数据的转发,较好的方式是用485芯片,接成全双工模式,这样就和422兼容了,同时用软件控制485接口,数据发送前先侦测总线是否被占用,然后在总线空闲态下再进行数据发送,同时引入适当协议,构成所谓双主机主从网络,主机间用令牌传递来决定谁占用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