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兼容性大难题目,高手请进

楼主(2009-05-31):
   在做PS2鼠标,在有些电脑上运行完全正常,而有些电脑会出错,现象就是
光标偶尔飘移,左右键会响应(此时没按左右键)。发现会出错的电脑PS2 时钟线,是2.5ms高电平,2.5ms低电平波形

   光标出错漂移后,会一直发同一数据包,分别是

byte1   0x03
byte2   0x00
byte3   0x64
byte4   0x00

    有时候开机不动鼠标,也会不停发这个数据包,导致开机自检测过不了,动下鼠标又可以通过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是鼠标设计的问题

    PC侧的PS2时钟即使不规范,最多也就是频率和占空比问题,但不会严重,设计合理的鼠标不会受此影响。如果你的鼠标是用专用芯片做的,严格按照该芯片的手册搭建外围电路就肯定不会有问题,如果是自行设计实现,那就要看你对鼠标原理和PS2接口时序的理解是否到位了,从你提供的信息无法判断具体细节。

楼主:

  多谢chunyang 的指点。

网友B:
鼠标?

使用的主控和鼠标芯片是哪家的?看看软件编写的问题和硬件Layout的EMI等。这个问题比较泛泛,再细化一下。

楼主:
请教

        我是用普通MCU做的,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时钟和数据线置为输入,发送数据给电脑时再置为上拉,并且要外部电阻上拉时钟口才行,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这与你所用MCU的IO端口特性决定

简单说就是驱动能力。

楼主:
多谢chunyang

多谢chunyang

楼主(2009-07-03):
再请教chunyang

再请教chunyang :
     PS2程序是不是每几个毫秒就要执行一次,如果每15毫秒执行一次会不会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哪里的PS2程序?

无操作时,PS2处于空闲态,无数据发生。

楼主:
鼠标端的PS2程序

chunyang:
      我指的是鼠标端的PS2程序,不是PC端的。

网友A:
鼠标程序在非空闲态始终循坏检测操作

但不向PC发送数据即接口处于空闲态。支持低功耗待机的鼠标进入空闲态后不再检测操作,光电结构的话则大幅降幅LED输出的占空比,此后首次操作包括按键或移动唤醒鼠标MCU进入循环检测态。

楼主:
不同电脑的兼容

chunyang,
    再请教下,鼠标在有的电脑上可以正常工作,而在有的电脑上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是上电初始化不对。针对不同电脑,程序里要注意哪些呢?
    谢谢!

网友A:
正确、完整的理解相关标准规范

另外注意信号精度。

网友C:
中断呢?

做到中断里头去,回主回圈就是睡觉,让中断唤醒,如此功耗可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