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大,关于CC2500的几个没看明白的问题.

楼主(2009-06-02):
1 设置地址检查,是检查ADDR寄存器中的,还是DATA中的第二个字节.还是两个都检查.还是DATA中要求自己软件检查.
2 发送的数据要求第一个字节是长度,第二个字节是地址,这两个包含在data field 中吗?还是放在了资料上图示的data field之前的(不在data field中)两个颜色不同的字节.如果包含在data field中,那么那两个不同颜色的字节从那里得到的.
3 CRC校验字节是不是不管是否设置校验,都会产生并发送的.我试了一下,无论发送接收方设置不设置CRC校验,都可以正确收到数据(固定包长的方式).
请熟悉的大虾帮解释一下.谢了.

楼主:
先谢楼上,现在能上BBS了。

问题通过实验搞明白了,ADDR寄存器是设置本地地址,而DATA中第二个字节如果是接收包,会同ADDR比较的。发送包中是对方的ADDR比较的数据。长度和地址两个字节是包含在64字节缓冲区的。所以应该在DATA区。CRC是接收方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