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85通信节点数问题!!如图

楼主(2009-06-03):
   做了个一主(PC机)多从的485通信系统。当从系统(通信节点)只接9个时,主机可以成功扫描到这9个节点,当再增加从系统的个数,主机就不能扫描到全部的节点,甚至扫描不到任何节点。这是为什么,最少应该也能扫描到32个节点吧?
   从系统用的485通信芯片是MAX1487ESA,485/232转换器用的是ADAM4520。方案如图示,请大伙指点指点,谢谢。

   急啊~~~

楼主:
跟485/232转换器的带载能力有关吗?

觉得485通信硬件方案都已经是很成熟的东西了,应该不会错吧,所以会不会是转换器有问题呢,搞不明白。

楼主:
跟组网方式有关?

连接线<1m的,必须用星形接法?本案是用手牵手的方式。

应该用不到120ohm的匹配电阻吧,距离这么短。

网友A:
偏置电阻如果每个节点都加需要根据节点数计算得到合适阻

最好在主机处单点加偏置,另外总线的两个终端要加终端电阻,一切按规范来。

楼主:
偏置电阻无法在主机处加啊?

    由于主机是PC机,用的485/232转换器是ADAM4520,所以无法在主机处加偏置电阻。偏置电阻是这样计算的吗?

    5V/(200mV/(48Kohm/100))/2

    如果有120ohm的匹配电阻,结果值再与120并?

    至于匹配电阻,我也有试过,但效果好像更差啊。

    所以现在很无解

网友B:
去掉R14、R16,或者扩大100倍

网友A:
拆开转换器加电阻

或者任选一节点即可,阻值用欧姆定律计算,但不是象你那么算的,要基于加了终端匹配电阻以后的数值再算。

网友C(2009-08-13):
只采用P6KE6.8CA的瞬态抑制二极管不能满足4KV雷击测试要求。建议增加前级保护的GDT气体放电管LT-B3R090L。

网友D:
楼主听我的,MAX1487ESA 假片子很多哦,市面,我被它害惨了,后来改成用SP485R,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呵呵

网友E(2012-06-20):
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