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V电源线通讯的课题

楼主(2009-06-24):
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项目,要求在24V电源线上进行数字通讯,有点类似于电力线载波,但是电力线是24V,尽量不用专用芯片,对于误码率和通讯速率要求不高,要求最多可挂接16个从机,每个从机工作电流约为50mA。有没有什么可行性方案????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了,好几种方案我自己就给推翻了。

楼主:
补充一下

我的第一个方案是,用电容做一个升压电路,电压大概升到30V以上,在接收端用大电阻分压给运放,用运放做出TTL电平给单片机,但是这里的问题是,如果在总线上挂接16个终端,那电流就是16*50mA=0.8A,估计信号一下子就被拉下来了。后来又想通过高频数字信号,将电源电压和信号在接收端分开,可是高频信号传输普通线缆没办法承受。再后来,我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
你的方案不可行

    如果各节点不会同时处于较大功耗态且数据率不高时,可用电流环方案,但受限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不能另拉通讯电缆的情况下,载波或无线方案分别在长距和短距下具有较佳的工程实施性,但“不用芯片”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想绕开相关技术难点的话,买成品模组即可。

网友B:
这么大的电流不适合用“电流环”方式

建议用载波方式,
譬如,用9600bps的波特率,载波用0.5~1MHz的信号,再用网络变压器耦合到电源线上。电源的端口再加个LC的信号隔离电路

网友C:
HART总线就是一种楼主想要的专用总线

网友A:
HART未必能满足楼主的需求

还是电流问题。

网友C:
他的要求原本也不是多清楚

楼主:
回答8楼

其实主要思想就是,在24V电源线上进行数字通讯,省掉专门的数据传输线。

网友B:
标准HART恐怕用不来

可以参考电话线方式
但是电源得用正经的。

网友D:
楼主的负载太大了

如果环境允许,到是用红外成本和技术难度应该都会低些

网友C:
还是尽量使用标准化的信号制式好

网友E:
ksk sk

mm1007 hbs行不?

楼主:
回复楼上几位

我查过了,HBUS不行,太贵了。想自己做物理层

网友F(2009-07-28):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

楼主做的怎么样了,我也做类似的东西,可以交流下

楼主:
我现在是焦头烂额,还没开始动了,几个方案自己这里就说不过去,没办法

网友G:
有个叫曦阳的,你搜索一下看.

楼主:
在那里搜索??

网友H:
有几个指标需要明确
1.使用什么线路,其分布参数大概是什么
2.通信速率有什么要求?
3.如果在1200波特率以下,可以尝试使用载波FSK通信。

网友I:
这个不是太难.很多成熟的产品就是在24V电源线上进行数字通讯的,不用载波,不用专门芯片,只是用一些三极管,稳压管来搭电路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J(2010-08-27):
有没有提示呀,我最近也在搞一个这样的项目,能否介绍详细点,谢谢!用专门的芯片或是用三极管、稳压管之类搭建的都可以!

网友K:
可以考虑用以太网供电,PoE,干吗搞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