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串口并联的问题

楼主(2009-06-25):
有一个系统内部用串口通信,有三个终端A,B,C.
A要与B,C双向通信,B与C之间不通信,其中B是PC机。我把B与C并联后系统无法正常工作了,在B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现收到了数据的,也可以发送数据。应该是C端无法正常通信,不知如何解决。

楼主:
补充问题

现在把PC端也就是B端得TXD信号断开就可以通信了。请问PC TXD信号并联时要注意什么呢?

网友A:
电平竞争的结果

不能简单并联,要用二极管隔离。

网友B:
输出串个二极管,然后加上拉即可

如果是端口弱输出,是可以直接并联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

串了二极管就可以了,不过通信速率只能是9600,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二极管限制了导通速度。

网友A:
不是,你用示波器看看波形的沿就明白了

加偏置可以改善沿特性,速度自然可以提高。

网友C(2012-07-11):
学习了   通过加二极管改变导通特性

网友D(2014-12-31):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端口弱输出,是可以直接并联的

我也遇到了一个相同的情况,请问下怎么去接二极管?上拉又是什么?不是很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