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用TW2837做一个8画面的分割,遇到两个相互矛盾的问题

楼主(2009-06-29):
器件输入有A通道和B通道各4个输入,而两个通道共用4个A/D,所以做8路输入时,A、B通道只能分时复用A/D,所以不可能实现真正8路,所以手册上称为伪8路输入。我现在的问题是,必须把视频信号同时接入A、B通道,否则画面只能显示黑白图像;或者,在切换A、B通道的时候,中间加上一个很长的时延,这时候图像可以显示彩色的,也不用A、B通道同时接入信号,可是这时候的画面很顿,帧率只能达到2~3帧的样子。头大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09-09-21):
切换肯定要时延的,理论上能到6帧/s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

网友B:
你好,请教一下关于2837的问题,我最近也在做这个,可是我的预览画面都出不来,能不能给我一个预览画面能出来的初始化程序,还有他的驱动跟2835有什么区别吗?谢谢!
  我的邮箱: yao_c@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