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芯片负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09-07-10):
(无正文)

楼主:

上面写错了,不好意思,负电压输出是-3.7V,而不是-0.37。
板子虽然能通信,但是会出现乱码。

网友A:
图上不是标明全部取0.1微法的么?

C1、C2是等效的,C3、C4是等效的,取值应该相同,哪里有表明C1和其它的储能电容取值不同了?仔细看器件手册。

网友B:
电容值不同没什么关系

电源输入为3.2V,负电压输出是-3.7V
说明这块工作已经很正常了
通信出现乱码可能跟波特率、软件或其他硬件连接等有关。

楼主:

谢谢chunyang
是这样的,刚开始我用的都是按资料上c1--c4取0.1微法,输出负电压也就-3.7V,我以为是电容取值有问题,然后按资料上3-5V电压输入的情况下,C1取0.22uf,C2-C4取1uf,结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楼主:

谢谢lyjian,谢谢chunyang
按理说-3.7V通信应该也可以了
会不会是RS232接口线太长(大概1.5米)导致出现乱码?
波特率应该不是问题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做的这块板子,当用串口调试助手调的时候通信都是正常的,没有乱码,但当我用VB2005编的串口通信软件调试时数据传输就会出现乱码。而我编的串口通信软件去调其他板子时却是正常的通信。

网友C:
不是电路图画错,就是芯片质量,再就是换成1u试试看

楼主:

谢谢hq_y
我也怀疑芯片会有问题,重新买过一批,结果还是一样,有可能两次都没买好或者是其他原因。

网友A:
乱码是波特率误差导致

虽然-3.7V已在232可以正常通讯的容限内,但正常的接口片应该接近两倍的VCC,否则说明器件或外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