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MHZ超再生接收机5V时为何距离达不到50米?

楼主(2009-07-11):
现在我有一个项目是要用到无线传输,需要一个主机在2秒内和四个子机在50米距离内有一次成功的双向信息交换.
现在用网上很普及的5V超再生模块改造,使其可以在3.6V下工作.将接收和发射部分集中到一块小PCB上.实测发射功率有10DBM,灵敏度为-90DBM.但接上MCU后通信距离只能达到30米,且不稳定.请问如何可以提高接收距离?

网友A:
接收灵敏度太低了

若有-110dBm的灵敏度,空旷距离至少150m以上了

网友B:
呵呵,正常

而且,超再生接收机受系统内部电气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正所谓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C:
超再生接收机

超再生接收机由5V改到3.6V工作时,可能接收震荡频率已经偏移

将接收和发射部分集中到一块小PCB上,ASK发射和接收集合在一起会有很大干扰

网友D:
看看!

考虑采用FSK芯片吧。

网友E:
1.灵敏度感觉很难再调上去了,应该是PCB排得不够好.
2.振荡器频率用频谱仪看过没有偏移.

看来用这个模块比较难实理目标, 哪位有在3.5V情况下可以50M距离可靠通信的方案呢?

网友C:
用FSK吧,50m轻松搞定

^^^^^改个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