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命题,IQ怎么获得DTMF拨号的号码?

楼主(2009-07-16):
我是用IQ解调的
   开始我用高速AD采集48M的模拟信号,再混频处理,最后得到频谱,由于我不知道DTMF的频率相对载频的位置,我不好确定具体频率值,这样我不好获得号码信息.

网友A:
DTMF信号本身并不是数字量

鉴频后用MT8870等DTMF芯片解调,数字信道则不使用DTMF拨号。
楼主够执着,这个问题给你解释过多次了,而你的思维却钻入了牛角尖。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整个通路都不是专用芯片。

   我是用AD+FPGA的软件无线电思路来做,从我的采集到的信号来观察,我现在都不敢肯定子机和主机之间传递拨号号码是用DTMF方式,因为我发现我只要连接上只有,我的子机拨一个1的时候,我解调后发现是一个FSK信号,但是我又不知道子机是否真的没有发DTMF信号,如果是FSK信号那么它的波特率又是多少,它又是怎么编的码呢?我用的是步步高的子母机,48M左右的通讯频率。

   如果我不能搞定,市面上是否有这样的产品呢,推荐一下,多谢!

网友A:
如果你用软件无线电的方法来实现也不是像你目前这么干的

    方向仍然不对,用软件无线电可以分两步走,首先实现基带解调,然后才是DTMF解调,虽可以用软件一次性完成,但仍需两个独立步骤,你应该先对无线电知识有足够的了解。
    另外,从成本上讲,你的方案如果是实验研究那没什么,软件无线电就软件无线电,但做产品或工程,用这个方案就实在是匪夷所思了。

网友:
LZ够执着

chunyang也够有耐心的,哈哈

楼主:
算了,不敢说了.

  呵呵!

网友B:
晕,LZ估计是做研究不是做产品的...

网友A:
做研究更应弄清相关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