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楼主(2009-07-23):
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请教现有的电路如何提高MiFare Card 的接收距离

   我现在调试产品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我的MIFARE Card 的接受频率是13.36 MHz,目前的问题如下:

    采用附件中的PCB 板时,PCB 板上现在用的电容:C36=C37=22 P,,C40=C41=68PF,, C38=C39=300P,
   PCB 板如附近

   PCB天线板PCB 参数如下:3个环形(TOP 层)线宽为1 mm, 直径分别为:29.7MM/33MM/36MM ,大环形(BOTTOM 层:线宽为 6 MM,直径为 38 MM,

  请问:1。目前如何提高读卡的距离?应调整哪些参数?
        2。是否相关的理论计算公式?如何算?

  谢谢!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7/2009723205232761.pdf

网友A:
如果已成成品改进的机会就不大了

    可以与市售同类商品对比,如果性能相当就可以了,否则说明设计存在问题。延伸操作距离主要在读卡器上下功夫,提高输出功率并增加接收灵敏度。天线方面宜采用绕线式,PCB天线的性能不足,受制造工艺、材料和设计的影响也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