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讲讲这个图的原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7-30):
这是个自动收发控制的485接口

    485接口芯片的收发状态由相应使能引脚控制,在无数据发送时,收发控制脚为逻辑0,接口处于接收态,当数据发送端为0时(即发送逻辑0),C1储存电荷通过R3泄放,经一段时间后(由C1、R3的时间常数和与非门的逻辑门限共同决定),与非门输出为逻辑1,485接口处于发送态将逻辑0发出。当输入信号变为1时,同样通过RC延时后使接口片转为接收态,这时总线逻辑由R4、R5、R6偏置到逻辑1,相当于发送了逻辑1,只是该接口电路会使数据发送有个延迟。
    图中有些错误:电气节点未画,而且该电路的设计水平按满分100的标准打分的话,俺只给65,R1、R2根本就是多余,R7的选择则跟前级电路相关,从此电路的设计可以看出,设计者对器件参数的了解有限,不过也可以看出作者比较严谨,这是优点,所以在60分的基础上加5分。

网友B:
在老坛子里的贴不见了?
简单重复一下:
1、支持2楼;
2、建议R3并一个二极管,头朝下;
3、R3>>R7,R7xC1的时间常数按波特率定,应留足够余量;
4、按2.3.处理后,“数据流入”端才可以接OC之外的输出。

网友A:
呵呵,新老交替期的帖子无法简单添加,楼上受累。

网友C:
:D又多学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