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要标准编码,有啥好办**

楼主(2009-03-18):
这几天在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做一个数码广播系统,
采用2.4G或其他频率的发射频率
将音频信号压缩编码成低速率的串行信号,并混合必要的信息,如歌曲名称等,
通过RF发射.
RF接收后将串行信号送IC,解压解码播放.

发射端的成本不是主要的,数量少,
接收端解压解码的IC成本要便宜些,
有这样的IC么?

网友A:
数据的比特率有多少?

若不用标准编码,自定协议,好办。

楼主:


网友B:
想便宜,自己写软件

    现成芯片的特性和你的要求并不相符,播放音乐的基本上是“高保真”型,面向语音的低速芯片却不便简单与数字信道接口,实现起来整体成本并不低,所以还是自己做吧,基于ARM或其它32位MCU,十几块钱档的就可以胜任了,配合普通2.4G的数字芯片,整体成本反而是最低的。

楼主:
ARM做语音解压,解码速度够么?

网友B:
你的“低速率”是没法高保真的

那速度当然足够了。

网友C:
广播

楼主说的是不是就是一个无线广播吗?如果是那用CX1691就行啊

网友B:
广播是模拟的

而且楼主还要“混合必要的信息,如歌曲名等”,CX1691能这么玩么?

网友C(2009-05-28):
副载波

楼主可以把“混合必要的信息,如歌曲名等”做成编码在发送端用SCA副载波发送,在接受端再用窄带解调,不知行否

网友B:
用副载波当然可以,但现成FM发射器并不支持副载波调制

普通FM接收机也同样不支持,需要专用收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