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读取浮点数

楼主(2009-03-30):
本人有个项目要读取一个浮点数,如读寄存器时返回198.23(10进制),modbus中可以返回四个字节的十六进制来表示浮点数,但是19823的16进制是00 00 4d 6f。其中并不能表示小数点的信息,请教大家帮忙。

能否这样,返回19823的16进制是00 00 4d 6f,然后再给出一个读取线圈命令,指出小数点的位置呢?

我没有用过modbus,不太清楚别人的系统怎么来用我提供的modbus命令,别的系统中读取类似这样的数据是怎么读取的呢?请大家指教!

楼主:
补充

有哪位知道一般场合怎么接收浮点数,或者您在的系统要求主机给发送什么样的数据?

网友A:
Modbus本身并未规定

所以具体表示法由使用协议的人自定,如果你要做的设备要和别人的兼容,那么就必须拿到或分析出别人的表达方法,标准文档中反而是不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