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无线读卡器及汽车点烟器标签穿透问题

楼主(2009-04-02):
用SI4421做的433M的读卡器及标签

在室外大约有30-40M的读卡距离
现在我将标签 插在在汽车点烟器的盒子里(利用它供电)

当标签进入车内 读卡距离下降还可以
但带有车膜的车内 全部关闭起来
距离一下子降到5-6M 衰减太严重了

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如果用2.4G的是否穿透还要差

读卡器的天线 是一段螺旋的导线

标签在汽车内天线是附在PCB上的一段线(用螺旋的导线引出效果好点,但条件限制只能附在PCB上)

网友A:
很正常,那个膜对电磁波有衰减

三个建议
1,优化读卡器电路RF部分,使之达到最佳状态
2,标签的天线和天线匹配电路需要重新设计,使之达到最高效率
3,仔细看看点烟器的供电是不是够干净
最终效果是,不在车里面,可靠通信距离大于200米
然后再放在车里面,才能保证有个几十米

网友B:
拔掉贴膜
或提高读卡器天线的位置

楼主:
RE

谢谢各位
我想还是再从提高天线效率做起

网友C:
试试看

1,用频谱仪看到的发射功率现在是多少?直接屏蔽线过去(不带天线)的发射功率是否有+5.5~+6.2dbm?装上天线一米处的距离测试到得发射功率事多少?
PCB天线是否有1/4波长,可以试着在pcb天线上铺锡看看,最好采用正规的天线厂家的天线。
2,使用的波特率多少?
3,你目前空旷做到多少米?

楼主:
re

1,没有实际测试过
2,9600
3,40M

网友C:
测试下

空旷距离40米在车里面就不好说了。最好先测试指标!

网友D(2009-05-04):
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

有没有考虑发动机电火线圈以及钢化玻璃的影响

网友E(2009-06-04):
没这么差吧

楼主车内的装置用的啥天线啊?
换个弹簧天线
调整一下发射功率 距离不止那么近的
2.4G你还是别想了!!!

网友F:
答案很多

答案很多阿,不知哪个权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