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SB转I2C

楼主(2008-12-15):
请前辈们帮帮忙啊,
推荐几个USB转I2C的芯片,
电源一定是5v的,封装最好是DIP类 的(我找一下,就发现一个飞利浦的)
感激不尽!!!!!!!!!!

网友A:
I2C是Philips(现NXP)的专利

所以还是在NXP的产品系列中找吧

楼主:

谢谢

网友B:
h呵呵

只知道有USB转UART的。不知道IIC的,要不用单片机再给转换一下,这样的单片机,1元就搞定。

网友C:
淘宝上有卖

前几天刚好买了一个成品.IC就叫USB2I2C,国产货.

网友A:
楼上所说的那颗IC应该是抄的

也可能是裸片自行封装,这样价格也会低些,但是做产品不宜选用。

网友C:
就买一个,方便平时试验

做产品用这种IC不适合,成本太高,稳定性无保障

网友D:
单片机自己搞好咯~

网友E:
以前用TUSB2410搞过一个。

因为一直是给生产线用,也没有考虑价格,不知道4楼说的1元的哪里有卖?

楼主:
ch341

那ch341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网友F:
问电脑圈圈

网友G:
俺也没有哦...

网友H:
可以这样

你用一个带usb的单片机。然后自己将usb的数据转换为i2c发送不就可以了吗?加一块芯片还要花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