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常用的便宜的电视遥控器解码芯片都有什么型号?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2-15):
没有用专门的解码芯片

    都是利用MCU软件解码,遥控器本身是一片低功耗的MASK ROM MCU,TV MCU除负责遥控解码外,还用于产生屏显字符、图像以及进行TV控制等。
    日系MCU的总产量非常大,若论业界排名,前十位中过半数都是日系厂商,但一般工业电子产品中却很少见到日系MCU的身影,它们在哪里?答案是在家用电器市场中。

网友B:
BL9148,BL9149,BL9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