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模块,能收发短信就可以,那家的好啊?

楼主(2008-12-16):
给以前设计的东东增加一个手机短息控制和查询功能,那家的模块好啊,USART或者TTL接口都可以,能收发短信就可以了,以前知道TC35I,不过现在发现那个东东是不生产了,还有那家的稳定可靠,价格合理?那位兄弟知道给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任何一家都可以

追求可靠性,当然还是西门子的较佳,TC35i还在生产,停掉的是TC35。

网友B:
性价比高的据说是TT52嵌入式GSM模块

性价比高的据说是TT52嵌入式GSM模块

 相关链接:http://www.52arm.com/Photo_Show.asp?PhotoID=57

楼主:
TT52现在什么价位,有西门子的稳定吗?

网友C:
看你应用的情况了

量大的话可以自己找GSM模块开发,推荐用西门子TC35i
量不大的话,可以用我们的封装好的F1000 GSM MODEM 或F2000 GSM DTU ,提供各种语言版本的软件二次开发包,短信控件,短信测试平台软件,直接用标准AT指令就可以实现控制.

网友D:
稳定嘛,和整个设计都有关

   用不好  !=  不好用

   就像我做车载GPS/GPRS。表面上看来,SIMCOM的GPRS模块整体性能要比西门子的差一些。 但我用SIM300设计的产品,比很多用TC39i产品还要稳定。

   只要模块不是很差,那就摸熟它的特性,就能做稳定了。

网友E(2009-02-20):
tc35i满世界都还在卖啊

该多花的还是要多花

网友F(2012-07-09):
这个问题不大  华为MG323可以  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