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电容中有个固定电容,当可调电容调到0时,仍可保有固定

楼主(2008-12-21):
(无正文)

网友A:
横杠的是半可变电容,也叫微调电容。箭头的是可调电容

事实上,不管是半可变电容还是可变电容,都不可能把容量调到0的。

可调电容是提供给用户选择不同电台时使用的,而跟它并联的那个微调电容,是调节
多联可变电容之间匹配的,因为多联可变电容很难做到完全一致,所以需要并联一个
微调电容调节一下,使多联可变电容之间的电容之间容量一致。

网友B:
不是为了一致,而是为了不一致

因为本振频率和谐振频率间相差了中频频率,变化相同频率时变化的比例可不一样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哈~~~总之是调节用的,哈哈。

网友C:
叫 配定或小配定 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