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中的变频电路。这是发射极调谐型的互感耦合振荡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12-23):
本振应该是455K

本振应该是455K,因为本振和接收信号混频出455K的中频信号,经455K陶瓷滤波器后给后边解调出声音。

楼主:
今天借了本青少年读物,晶体管收音机的原理和实践

呼呼,原来本振是共基放大的,本振的信号是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天线过来的高频信号是共射放大,也是集电极输出,这两个信号在集电极混频后,得到一个465kHz的信号。

不过怎么把本振的信号始终高于输入信号465KHz,我还没有想到,应该和LC参数有关系

是465KHz,我图上的写错了,

网友B:
看看什么是双调可变容就知道了

网友C:
双联可变电容

和双联电位器一样的道理:一个轴同时带动多个可调的结构

网友D:
这可是经典中的经典哦!

要理解它可分解为:
1,OSC--电感三点式;
2,MIXER--基极注入式;
3,RF AMP--共射放大;
同时要调S跟踪.
以后有时间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