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过以太网串口转换模块,进来交流一下

楼主(2008-12-25):
以前用485总线通过485-232转换接口与电脑连,现在要改用TCP/IP协议,利用以太网串口转换模块来代替485收发模块
由于初次涉及TCPIP协议,请高手多多点拨一下

网友A:
这东西不太稳定

    单位里购的台湾产的以太网转RS-232,这东西好象很容易坏,调试时就坏过一个,稳定性感觉也不好,不过有一点好处,连上网络,即使这东西设置的IP地址和计算机不在同一网段,仍然能找到并且用TELNET来配置.

楼主:
有没有快要直接接单片机串口的

有类似的电路原理图吗?

楼主:
如果把485通信模块换成以太网串口转换模块,程序需不需要

我用周立功的ZNE-300TI/ZNE-300T 以太网转串口模块
除了在硬件上改动与PC的通信模块外,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网友A:
UDP/TCP无所谓,反正在低层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偶也在搞网络接口这东西呢.

网友B:
RE

你用模块的话,下位机不要考虑任何改变。
只需要上位机PC机软件改成tcp或者UDP协议
甚至还可以什么都不要改,如果这模块带无缝连接的话,将IP虚拟成串口。
上位机还是操作串口,连TCP/IP都不要考虑。

楼主:
那样可以实现外网控制吗?

我还没找到串口与网卡连的电路图,
现在很多模块好像不是用串口,而是用单片机的IO口来实现与网卡的连接,

网友C:
直接加一个模块即可

pc端和原来的串口设备都不用改,ARM7控制的,很稳定哦!

可以联系我~

楼主:
我是要在51单片机的基础上改

有没有这样的实现方案

网友D:
串口不能直接控制网卡

    网络接口需要专门的MPU或MCU运行协议栈,对外可以表现为透明的串口,这样可以直接替代232、485、422等,还可以转成光缆用于高抗干扰系统或高数据量快速吞吐等。电路图就不要费心找了,找到了也没用,重点是软件,这个是不会公开的。

楼主:
软件不就是协议栈吗?

"网络接口需要专门的MPU或MCU运行协议栈,对外可以表现为透明的串口"怎么理解,能讲具体一点吗?

楼主:
带协议栈的以太网模块可不可以被分配IP地址的?

通信双方怎样知道对方的IP地址,是否有路由表来保存网络上的IP-MAC,
发送数据的时候加入对方的IP?

网友E:
:)

小弟正在做相关模块,也是基于周立功的方案
用一带以太网物理接口的CPU,运行协议栈与主CPU通信
板子刚做回来,正准备调试程序
确实,重点在于程序,不在于硬件

网友F(2011-06-02):
供应串口转网络模块

简单  可靠  价格合理

淘宝店铺:http://usrcn.taobao.com

http://www.us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