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按钮信号从电脑串口传送给电脑

楼主(2009-01-03):
我想将一只按钮信号从电脑串口传送给电脑,请教如何实现

楼主:
换一种问法

能否有一个电路,我用按钮给它一个信号,它就可以通过电脑串口向电脑发一个固定的信号,这个信号是什么都行。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串口的CD、DSR、CTS、RI等输入引脚...

楼主:
TO:computer00

谢谢!能否讲的再详细一些。或者赐教您说的CD、DSR、CTS、RI的具体名称。谢谢!

网友A:
你找个操作串口的源代码来看看吧...

这些脚的名字就是这样的,就像串口的RXD、TXD一样...

网友B:
不需要什么电路

把上面那个大侠说的几个脚中成对的用按钮连接就可以检测了,哪些是可以成对自环的你要查查串口的书(我也不记得了)以及常态时的各脚的电平状况。  最多价格电容去抖动。

网友C:
可以

把2和3通过按钮连接就行了,有按钮按下时,2与3接通,通过软件就能测出

网友:
呵呵

大家说的我都不会也,我只知道用按钮+单片机+max232 是一定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