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串口驱动

楼主(2009-01-05):
我用的是at91sam7x256芯片,怎么调串口也调不通,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不过要是把以前我写的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程序(包括串口驱动)下载到板子上以后就可以正常运行了,如果把板子清空,就又不能运行了,可能是初始化时错了,但又找不出来,大家帮帮啊,谢谢了啊。
源代码如下:

#include "/include/at91sam7S64/at91sam7s64.h"
#include "/include/at91sam7s64/lib_at91sam7s64.h"

void AT91F_LowLevelInit(void);
void usart0_init(void);
void usart0_write(char * tx_buffer, unsigned int tx_counter);

#define    MCLK    48000000
#define    BAUD    19200

int CMain(void)
{
    int index = 500000;
    AT91F_LowLevelInit();

    usart0_init();
    while(1)
    {
        usart0_write("Hello, World!
", 14);
        while(index--);
        index = 500000;
    }

    return 0;
}

void AT91F_LowLevelInit(void)
{
    //Disables the Watchdog Timer
    AT91C_BASE_WDTC->WDTC_WDMR = AT91C_WDTC_WDDIS;

    //Enabling the Main Oscillator
    AT91C_BASE_PMC->PMC_MOR = 0x01 | 0x07 << 8;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OSCS))

    //Setting PLL and divider
    AT91C_BASE_PMC->PMC_PLLR = 24 | (0x28 << 8) | (124 << 16) | AT91C_CKGR_USBDIV_1;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LOCK));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Selection of Processor Clock
    AT91C_BASE_PMC->PMC_MCKR = AT91C_PMC_PRES_CLK_2;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Selection of Master Clock
    AT91C_BASE_PMC->PMC_MCKR |= AT91C_PMC_CSS_PLL_CLK;
    while (!(AT91C_BASE_PMC->PMC_SR & AT91C_PMC_MCKRDY));

}

void usart0_init(void)
{

    AT91F_US0_CfgPMC();
    AT91F_US0_CfgPIO();

    AT91F_US_Configure(
        AT91C_BASE_US0,
        MCLK,
        AT91C_US_ASYNC_MODE,
        BAUD,
        0);
    AT91C_BASE_US0->US_CR = AT91C_US_RXEN | AT91C_US_TXEN | AT91C_US_STTTO;

}

void usart0_write(char * tx_buffer, unsigned int tx_counter)
{
    AT91C_BASE_PDC_US0->PDC_TPR = (unsigned int)tx_buffer;
    AT91C_BASE_PDC_US0->PDC_TCR = tx_counter;
    AT91F_PDC_EnableTx (AT91C_BASE_PDC_US0);
    //while (AT91C_BASE_PDC_US0->PDC_TCR & 0xFFFF);
}

网友A:
nikanka

#include "/include/at91sam7S64/at91sam7s64.h"
#include "/include/at91sam7s64/lib_at91sam7s64.h你下看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