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WM编码方式进行短距离无线通信,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9-01-06):
(无正文)

楼主:
补充

最近在参与无钥匙系统,通信采用PWM编码方式,想用verilog描述实现这样功能的PWM模块,不知道怎么入手。上网看到PWM编码方式好像也有好多种~

网友A:
用Verilog比较夸张了

信道需要控制,用MCU更方便。

网友B:
把你的PWM换成PCM就可以了

楼主:
恩谢谢,是这样的

想用verilog描述功能后仿真出波形,看功能实现了没,然后用FPGA综合出来。只是处理外设部分,包括PWM、SPI、CAN等,我是负责PWM的,方案里是准备用这个进行短距离无线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