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钥匙系统通信用曼彻斯特编码好还是PWM编码好?

楼主(2009-01-06):
各有什么优缺点呢?希望大虾指点

网友A:
当然曼彻斯特的适用性更佳

任何数据下曼码的直流分量都较小,PWM则不一定,需要有选择。

楼主:
谢谢

我上网搜了些资料,说曼彻斯特码的优点是重复周期恒定,数据速率更有效。PWM编码是可简化接收器译码电路并改善误码率。但具体在无钥匙系统中我就弄不清楚了。

网友A:
用在哪里其实是无所谓的

    关键看你要传的数据类型和长度,楼主应更关注协议而非编码,当然,有的简单应用往往混淆了二者,或者说二者同时一步实现。严格讲,协议跟编码无关,编码的任务是尽量消除信号的直流分量以利于信号的接收,必要时还可引入纠错,但高可靠的通讯必须基于严谨的协议。编码类似于文字,协议则是作品。

楼主:
有点明白了

关键是找不到相关的资料撒,我也想关注协议方面的东西,就是找不到。一搜PWM,全是关于功率控制的,我也很无奈的。

楼主:
纠正

话说得不靠谱了。verilog刚接触2星期,大学里也只选修了通信原理,现在要把PWM模块搞定,没信心了撒,关键细节部分太多。

网友A:
不建议使用FPGA等可编程器件

    应该使用MCU,成本更低,关键是通讯的保密性可以通过加密算法得以很大增强,而且RF芯片本身也需控制操作,用FPGA等可编程器件的局限性很大。

楼主:
你说得没错

不过本来就没准备用FPGA大规模生产,FPGA只作为工具,用来描述硬件电路,最终目的是用一块芯片包含所有外设功能。

网友B:
。。。

PWM显然不适合无线

网友C:
不懂

什么适合无线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