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计一个13.56MHz的功放

楼主(2009-01-14):
  本人需要设计一个13.56mhZ的功率放大器用来放大RFID读写芯片的输出功率。
用9013和9012搭建了一个推挽电路加在原来的电路上。实际的测试了一下发现读卡距离似乎比以前还短了许多。
用示波器看了看发现没加功放之前输入的是sin信号,加上之后发现输入信号明显的变形了,输出信号也变得不像sin信号。
我分析是输入阻抗不匹配造成的,把输入的信号重现反射回输入端了。我想加上个匹配电路,却不知如何入手(我们公司只有示波器没有网络分析仪,看样子以后也不会有)。
9012 9013的组合能放大13.56MHz的输入信号吗?从datasheet上面所说这两种管子的截至频率在150MHz,输入换成125KHz的信号输出端测得波形就很漂亮难道这真的由于晶体管频率特性引起的。把9012和9013换成9014 和9015,一通电两个管子就拼命的发热~~~~~~~~~~~
现在真的黔驴技穷了,还请大虾们帮帮我 。

网友A:
9012和9013的ft值仍不够高

9014和9015则是低频管,需要换用频率更高的管子,ft应在300M以上。把电路改成单端的,这样管子好选得多。

网友B:
楼主单独9018没试

网友C:
RFID读写芯片的输出功率?

此法注定失败!

网友D:
RFID天线驱动不是这么整的!

也不需要将正弦波进行线性放大,天线上的正弦信号是靠谐振得到的。
如果想省钱,直接用74AC04组成3+3的桥式输出就可以了,但是功率不一定会比原来的芯片更大。

网友E:
用一只三极管就行吧,13.56也不高,比较容易实现。
看你使用那种放大类型。
如果需要功率大,可以多几级放大就行

楼主:
关于更换管子发热的问题

更换了9014和9015换上去之后管子就拼命的发热?这是个什么原因呢?
在rfid中如何测量一个电路的输出阻抗,大学里边老师介绍说用纯理论分析的的办法可以把输出阻抗计算出来,我想了想这个方法对于做工程来说显然不是个好办法.可以用网络分析仪器吗?我比较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希望知道的大虾能慷慨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