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V和3.3V互联的问题

楼主(2009-01-18):
(无正文)

网友A:
换成10K的

楼主:
为什么要换成10K的呢?

为什么要换成10K的呢?

网友A:
300K的速度慢了,那换成10K的当然就快一些了...

如果要输出为3.3V,可以考虑串10K后,再对地接一个22K的下拉。

网友B:
oo的电阻还是有点大

看看端口的速度最快的时候的最佳负载是多少。

网友C:
330k相当于隔离了,同意5楼, 10k 可以试试

网友D:
300k也太大了点,换成100欧~1k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