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双向接收与发射电路的设计.(设计报酬可商谈!)

楼主(2009-02-20):
产品即为一个双向主机和一个双向遥控器.主机包括接收电路,和发射电路.接收频率为315MHZ,灵敏度大于-105DBM.发射电路的发射频率为315MHZ,发射功率大于100MW.
双向遥控器的要求如下:采用1.5伏7号碱性电池供电,经DC-DC升压电路转为3伏为整个遥控器供电.遥控器内的电池要求可使用2个月以上.接收灵敏度大于-105DBM.发射功率大于10MW.要求主机与遥控器在300米范围内可正常通讯.有意者可留下QQ,或电话.

网友A:
难度比较大

网友B:
两种方式不一样

如果收发严格的同频,需要用数字方式进行同步收发。
如果收发可用异频,(收发相差数兆),相对简单。
你给多少报酬?

网友C:
设计费跟产品的成本和性能有关.

网友D:
什么报酬丫

要什么芯片丫

楼主:
产品具体要求如下:

此产品是用在摩托车或电动车上的报警器.主机采用超再生电路接收,主机发射部分采用OOK振荡+高放+场效应管功放,最后经1/4波长软导线接收或发射信号.(如果有便宜的射频IC,主机接收部分,可用IC来做.)
遥控器接收部分可采用专用射频IC接收(CC系列,NRF系列,PT系列,IC成本不可大于10元),接收天线用内置螺旋天线.发射部分采用OOK电路.
性能要求:遥控器在200米(空旷)范围内能正常收到主机发出的信号.
主机与遥控器的程序设计,PCB设计由专人完成.对方只需负责遥控器接收电路的调整.
设计报酬可根据遥控器接收部分的成本与性能作一个评估.(RMB:500-10000元)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发邮件给我.或留下自已的QQ或电话.
E MAIL:JZF16300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