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波固态功放和功率检测

楼主(2009-02-21):
请教师傅们,我欲了解大功率短波功率放大(最好固态)和正反向功率检测技术,固态放大功率合成技术。我做工业应用,工作频率27.12M,要求5KW左右。有做这方面的师傅请不吝指教啊!如能介绍这方面的书籍也很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A:
5KW

可以用来杀人

网友B:
5KW,开广播电台吧...

网友C:
体积不受限?

省事的话,用真空管

半导体管的,先搞出几个300-500W的放大器
因为是短波,考虑通用性,最好是线性放大器,效率是问题

然后使用功率分配与功率合成网络连在一起,注意匹配电阻。

楼主:
谢谢!

我需要详细的资料。我是工业应用,做开发。半导体的元件不好解决,专用芯片成本好高,不知有廉价方案没有?很需要朋友们的指导,先谢!

网友D:
可能是做热合机或者是高频加热吧
一条平行线就可以检测正反向功率。
但你必须有假负载及校验过的功率表
还有就是要多块板子做功率合成器
以20年前的晶体管能做500--800瓦
多块合成。

楼主:
很对

没错,我是打算做加热,因为电子管的电压高,不好处理打火,所以想试试半导体,但功率元件和功率合成等都没可参考的,理论书上的过于空洞,也许是我接触比较晚没遇到好书,所以请教朋友们、前辈们,请多指教,谢谢了!我指望它解决温饱问题,我现在无业呢。

网友D:
1501能出个800瓦

网友C:
8楼没仔细看

1501不行,给出的条件不附

它说的是 class C 的时候 900W

如果是 class B 是很低的,最多就 300 W 是安全的

楼主:
各位大师好!

1501什么价啊?功率合成怎么搞啊?我是刚开始搞RF半导体,电子管就简单多了,望大师们指点啊!我要做争气机的啊,一定要成功。

网友D:
有很多工业RF板,200-400瓦的居多,多以B类的。
千多瓦的也有。都是国外90年代的。

楼主:
你好

请问楼上朋友,哪里可以找到这些东西?能否提供些资料?谢谢!

网友E:
找个高频涡轮焊机看看里面的电路也许你会有所帮助

楼主:
你好!

高频涡轮焊机没见过,能介绍下吗?估计很难见到。

网友C:
10楼好象不高兴啊?

是不是某些回帖影响你的利益了?

楼主:
技术讨论

没有利益问题。为钱就不会来这里了。大家多交流总是于人于己都有些好处的,您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