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帧接收的时候如何提取帧头、?

楼主(2009-02-21):
哪位大虾熟悉,请赐教,救急用
我在调试的时候帧头总是不定,有时在这有时在那,
数据引脚输出正常

网友A:
我也在学习弄E1通讯这方面

我也愁这里哦,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B:
时钟不稳定,要用三级钟或以上,四级钟就会这样,

FRAMER+LIU,从FRAMER读数据,用状态机搜索帧头,然后检测是否是真的,要判断“伪同步”,用CRC校验判断,迟滞比较,3次以上都对就认为同步上了,若不对,则说明是“伪同步”。失步不能立即再同步,要3次以上才能认为真的失步了,否则,一失步就重新同步容易剧烈抖动。总之,就是迟滞比较,防止假同步。书上有详细说明。

www.armecos.com

楼主(2009-04-06):
问题基本解决

E1帧中有多种复帧同步模式,帧同步FAS是单帧的同步,在单帧同步的基础上面还有随路信令多帧同步CAS,和CRC4复帧同步。
假如发送端没有产生CAS或者CRC4的复帧格式,而接收端要求的话,复帧就会失步,从而产生一个叫重新同步的操作,就出现我的那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