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并口直接电缆连接的疑问

楼主(2009-02-27):
我们知道,在Windows里有直接电缆连接连接程序,可以用并口线连接两台电脑,互拷文件。在网上查到这种并口线的线序如下:
2   连   15   (Data   0   连   Error)
3   连   13   (Data   1   连   Select)
4   连   12   (Data   2   连   PaperEnd)
5   连   10   (Data   3   连   Ack)
6   连   11   (Data   4   连   Busy)
15   连   2   (Error   连   Data   0)
13   连   3   (Select   连   Data   1)
12   连   4   (PaperEnd   连   Data   2)
10   连   5   (Ack   连   Data   3)
11   连   6   (Busy   连   Data   4)
25   连   25   (Ground   连   Ground)
那么疑问就来了:IEEE1284标准里信号应该是一一对应连接的,至少数据线应该接到数据线,那么上面的连接是一种什么接口,时序是怎样的?IEEE标准里好像没有,为什么并口芯片可以支持这种时序?

网友A:
你查到的资料有误

去我的Blog看看,有串口及并口互联的接线资料。

网友B:
电脑的并口有三种

一个是普通的口,标准使用 PC-XT是单向的,连接打印机。

其余两种是增强行的并口,你的资料就是这类,交叉连接是双向通讯的握手信号。

楼主:
还是有问题

    to 2楼:我看到你的blog上的资料了,明明和我查到的线序一样啊?
    to 3楼:你确定你说的是对的吗?你说的其余两种应该是EPP和ECP模式,但是我看过IEEE标准,无论在哪种模式,D0~D7都是作为数据线,肯定不是握手信号。数据线怎么会连到控制/状态线呢?

网友A:
呵呵,未仔细看线序

    早期的并口是“单向”的(指数据线方向),但并口有5个状态输入位,所以可以利用它们做双向通讯,于是标准就这么定了,直接电缆连接就得这么接线,即使后来的新并口标准也得是上对下兼容的,而且新的双向并口主要是针对外设的,直接电缆连接还是采用旧式接线序。
    当然,不排除有软件支持新的双向并口式通讯,这时的接线完全是按照线序顺次连接,但Windows自带的直接电缆连接是否支持不得而知,我只用过传统的电缆,现在还有一根。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一台电脑的并口的数据输出线连接到另一台电脑的并口的状态输入线,反之亦然。
结合我自己看到的标准里的内容,我忽然猜想到是不是这样:标准里有一种“nibble”模式,即反向半字节传输,这种模式下数据传输不经过数据线,外设把数据送到error、select、PE和busy四根线(外设的输出脚)上,输入到主机(输入脚),每次4位,Ack是数据有效的指示信号。直接电缆连接的这种线序就是用主机来模拟外设,主机的4根Data线输出模拟外设的4根状态线输出,连接到对方电脑的4根状态线输入,Ack也用一根数据线来模拟。
不知道您对1284标准是否熟悉,谁可以帮我确认一下我这个猜测是否正确?

网友A:
不是用来模拟外设,这是专门定义的一种独立模式

采用4位字长通讯,半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