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个主机如何与100个左右的分机即通信又可以给分机供电

楼主(2009-03-02):
1个主机如何与100个左右的分机用2根电缆线即通信又可以给分机提供24V~36V的直流电压,其中会对一个分机提供时间很短的3A左右的工作电流,看过很多总线都不太合适,如M-BUS只能提供ma级的电流,请大家指教

网友A:
任何方案实施起来都会很麻烦

24-36V/3A的直流电传输损耗非常明显,距离稍远就不行了,除非你用超导传输。楼主的思路是方向性错误,另考虑供电方法吧。

网友B:
方向性错误,应该考虑独立供电

呵呵,多么好的春天啊,LS的羊终于又可以叫了:-)

网友C:
改进的M-Bus可以提供百mA级的供电,

3A的电流如果真的时间很短,可以用电容提供

网友D:
参考电话供电原理

不过3A实在太大了,看来本地要有二级电源(电容).

网友A:
任何方式都不能远距供给3A的直流低压电源

    用电容如能也只能解决很短时间的放电所需,充电过程中仍然有很大线路损耗。正确的方法优选独立供电,次之为高压交流供电配合载波通讯(非要局限于2根线的话),但不如供电、通讯各自独立在性能、价格、可靠性等方面有优势。

网友C:
充电可以慢一点嘛

这种难道LS担心效率问题?损耗一点就不划算了?
这种场合我想是不用担心这个效率吧。
譬如采用M-BUS,就2根线,并且接线无极性,在低速系统中应用时只需采用普通的2芯护套线即可,系统具备短路保护。在一定数量下,扩展分机很方便,数量较多时也可以中继

网友E:
高电压现场变换

网友F(2010-02-02):
建议楼主可以采用交流供电供给分机,然后整流转换为直流这种方法

网友G:
可能没有有这样的总线,不如把问题分开。通信的总线单说。先说说供电。
要给大约100个设备供电,线长多少米?每个设备平时耗电多少?3A持续时间?可能有多少个设备同时需要3A?
对电源的质量,波动有什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