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SM猫,在485总线系统里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3-13):
我用单片机结了一片多串口的芯片,想用一路来控制GSM猫,可是别的485设备都有CPU可以设成多机通信模式,而猫没有CPU,那末我一定要将主CPU的模式改成
10为数据吗?原来是11位的

网友A:
如果GSM模块不支持,那你就得改

就算要改,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