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4421 433m无线通信问题

楼主(2009-03-14):
做一个基站, 多个标签 都是433M

基站200MS轮询,标签做在汽车的点烟器里面 (停车场系统)

当有N辆车进入基站的辐射范围时 是否会出现基站接收数据混乱

现在我是按照 IA4421加入了同步字。

有什么方法解决多张卡被同时轮询到后一起回复基站卡号时引发接收错误?

大家指导下 谢谢!

网友A:
必需要有防冲撞机制

靠协议实现,不过实用的方法是要靠大量工作才能得到的。

楼主(2009-04-24):
re

chunyang,
SI4421
如果收发都是用螺行天线(自己绕的)能做到100M吗
天线的匹配用的是50欧姆那个电路
我看到你的好像是外接辩状的天线

网友B:
100m应该是可以的

我们以前用过,100m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A:
能不能做到要看你自制天线的性能

这个可就难说了,另外还跟传输带宽有关,注意香农定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