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变压器件

楼主(2009-03-16):
(无正文)

网友A:
打雷你怕不怕先?

网友B:
网络变压器件作用

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传输数据,它把PHY送出来的差分信号用差模耦合
的线圈耦合滤波以增强信号,并且通过电磁场的转换耦合到不同电平的连接网线的另外一端;一是隔离网线连接的不同网络设备间的不同电平,以防止不同电压通过网线传输损坏设备。另外起一定的防雷保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