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对多点主从无线通信从机判断的问题,急!!!

楼主(2009-03-20):
在主从式无线通信时,从机是怎么与主机通信的??

网友A:
采用一主多从网络结构

    给没有从机节点分配一个唯一的地址,通讯由主机发起,通讯帧包括从机地址(也可以对所有从机进行单向的“广播”式通讯,分配一个公共地址即可)和相应的指令数据等,所有从机收到主机的通讯帧后与自己的地址进行匹配,符合则应答,否则放弃。这是基本思想,严谨的协议编制可参考Modbus,我的Blog中有详细文档,本坛老帖中也有不少我解答过的相关内容,去看看吧。

网友B:
一对多

1。主机发,从机应答。广播方式
2. 从机主动发,发之前先做载波侦测。
http://shop36111918.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