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东西,关于类似电力线载波的那么一个玩意

楼主(2009-03-24):
虽然类似电力线载波,但是电力线是24V,传输数字信号,而且电源也是24V,下面带32个从机,从机总共的电流大约为1.8A左右。
我现在对于信号接收,有点思路,但是对于信号发送没有一点思路,有点思路就是用电容的充放电抬高电压,但是一想到负载快2A了就没招了。各位大虾,谁能给我一点思路呀,还有我不想用现成的芯片,主要是太贵。

网友A:
想省钱,就怕实现不了功能

    载波通讯跟线路上的供电电压什么的完全无关,用数百KHz的高频信号在电源线上传输,当然可以用分立元件做,要求不高时也能一用,但做产品或工程,还是用专门的IC吧,这钱你是省不下来的。

网友B:
用100K左右的幅度调制能行,24V比220V电源线干扰小。

网友C:
专用ic好点

起码不用自己写底层协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