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CAN总线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8):
请教大家,关于汽车CAN总线,我现在想替换汽车CAN总线的一个节点,但是我不知道他对应的节点号,和主程序对此节点的具体操作,该怎么**这个CAN节点!

网友A:
可以编程变换节点号码,只要成功接收一帧数据就停止

楼主:
我想替换其中的一个接点

成功接收一帧数据就停止,但是我不知道接收的帧 的数据是属于哪个模块的?接点号是知道了,节点对应的模块不能确定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