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300问题

楼主(2009-03-30):
我想请教下一个问题:
关于SIM300模块的,现在插上SIM卡后,外部的电话可以打进来,上面的振铃有反应。电路板硬件应该没问题。
串口上跟PC接了3跟线,利用串口给SIM300发AT指令,它的输入口能检测到电压波动,但是没有返回信号,AT指令没有响应。
波特率设置是默认的115200
8位,无奇偶检验,1个停止位。
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下~~~谢谢

网友A:
你前前后后根据什么做出的判断

我想请教下一个问题:
关于SIM300模块的,现在插上SIM卡后,外部的电话可以打进来,上面的振铃有反应。电路板硬件应该没问题。//你是怎么知道的?
串口上跟PC接了3跟线,利用串口给SIM300发AT指令,它的输入口能检测到电压波动,但是没有返回信号,AT指令没有响应.波特率设置是默认的115200
8位,无奇偶检验,1个停止位。
希望有好心人帮忙解决下~~~谢谢

就接了三根线,如果说你收到RING了也成,或者你把RI接上了中断然后产生了中断也对,但是你...
这也不说你发AT得先让他有反应啊(前提是波特率对)

网友B:
振铃的时候模块会自动从串口发出振铃字符串,你收到没有?

楼主:
。。。。。

不好意思。。。可能把振铃的意思写错了。。。
电路板上有个小喇叭,插上SIM卡后电话能打通。

振铃线没有接出来,串口上只用了三根线。不过可以检测到sim300模块的RXD口有信号输入,电压有变化。但是TXD口没有反应,没有信号输出。
给他发AT,sim300完全没反应。
波特率的话基本的都试过了。。。。没用。
资料上写的是115200。

网友C:
接线错误而已

注意TX和RX的接法。

楼主:
接线上应该没问题的、、、

我检测过很多次,而且在利用串口工具给他发信号的时候在SIM300的40脚,即RXD脚上能检测到电平的波动。而在TXD,即42口上没有反应~~~~

网友C:
T-T,R-R

你犯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串口“终端”和串口“外设”的接线规则不同。

楼主:
最新情况

调了一个早上~~~~
发现这样一个问题:
首先是连线是没有问题的。
我将RTS接地后,SIM300有信号返回了,打电话的时候会出来RING的字符。
但是我通过串口给它发任何数据,它返回的都是跟我发的一模一样的。其他都不显示。。。。。

有没有谁碰到过,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B: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打电话给卖你这板子的人。

网友D:
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