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距离在10km-20km的方案哪些比较好?谢谢

楼主(2009-04-03):
(无正文)

网友A:
数传电台

楼主:
要是能做成芯片形式的呢?

网友B:
建议直接去买具有数据结口的大功率对讲机

至少要25W的, 想自已做,投十来万进去,都不会起个泡

网友A:
总是有人想不明白这个道理

唉!!

网友A:
如果一定要自己做

可以找我,我帮你将IC功率放大到20W
就看你出不出得起价了

网友C:
出的起就买的起.

网友D:
分成段, 多搞几个中继

分成段, 多搞几个中继

哈哈,槛外人的想法.

网友E:
要求多快的速率呢

请问楼主,需要传输速率是多少,最小和最大各是多少?

网友F:
高频课程设计

高频课程需要做一个关于信号的接收和发送设计,请问楼主有什么好提议?

网友G:
无线通信距离在10km-20km的方案

这个不好定义
 无线传输要看你的使用环境和传输速率

10km-20km的方案自己做投入很大,市场有现成的数传电台,功率10-25w基本可以实现。

网友H:
用GPRS

用GPRS,如果传输的数据量不大的话,用GPRS DTU是最省心的了

点对点的话,可以直接用两个GPRS DTU实现串口或485数据的转发,相当于用串口或485线直接把两端连上,无需搭建服务器.

多点对一个中心的话那就更不必说了,GPRS DTU是最适合这种模式的了,双向,全透明无线数传,只要有GPRS信号的地方就可以用,没有地域的限制.

网友I:
cdma GPRS模块能实现这个功能

cdma GPRS模块能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J:
一般用GSM网比较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