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一主多从,通信异步通信电路可以么?

楼主(2009-04-03):
这个的设计是TTL电平,这几块板卡在一个底板板上,一主卡多从卡,主负责召唤个从卡信息,所有从卡被动响应。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电路可以达到一主多从,协议最好参照I2C

网友B:
电路细节自己去分析

注意几个问题:驱动能力、是否存在电平竞争、成本及复杂性考量,先不考虑你的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工作,单就最后一条就可以pass掉了。

楼主:
re

低电平为有效电平,电平竞争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吧?这个电路复杂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