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频小信号放大

楼主(2009-04-16):
该电路是在Mutilsim下仿真的,考虑到频率响应?电路的Q点?频率为1K不失真,10M失真,高频时放大选频网络一定要才能不失真吗?

网友A:
不管什么频率,一旦进入乙类或丙类状态,就必须要选频

网友B:
若不考虑失真就无所谓啦,否则则要抑制谐波而取其基波

网友C:
10mV的有效值,肯定是甲类了

某频率下失真,具定是在此频率下发生自激

1K下,L2相当于短路,选频网络是L1,C2,电路增益低,不满足振荡条件
10M下,估计刚好是L1,C3的谐振点附近,增益高了,便振起来了

网友D:
不要谐振就得甲类

设计方法参照低频放大器或者宽带放大器

楼主:
非常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刚学通讯,还很菜,真的很谢谢大家!
通过下面的测试 ,是不是说明和三极管的PN结的电容有关?和高频响应有关?

网友A:
用你的仿真软件做个FFT看看频谱

     看是不是二次谐波、三次谐波很明显。
     这说明你的放大电路的工作点不合理,设置到了“拐弯”的位置,因此出现了平方项、三次方项,于是产生了谐波。这种情况下,即便10mV,也算是大信号了,不是小信号。

网友E(2017-07-07):
三极管的偏置设计有问题
工作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