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信号地线处理

楼主(2009-04-17):
和电容C1相连的是RF信号线,地层(蓝色部分)对它有什么影响,有朋友说对反射有影响,特请教下各位!!!

在此谢过了!!

楼主:
问题

呜呜
咋还没人回答呢???

网友A:
没影响

但是宽度和离toployer的铺地铜层距离得计算,以保证50欧阻抗

网友B:
影响当然有

    反射不是来自地而是来自信号线本身,包括端点和折线等都会存在影响,对地则存在分布电容,会影响到信号的匹配和衰减程度等,要尽量消除这些不利影响,信号线必须设计成传输线,其规格有特定要求,跟信号频率以及PCB板厚、铜厚、材质等均相关,最终的折算结果是特定的线宽。当然,微功率系统下这些影响较小,只要不是做极限设计或做通用类产品(这决定“卖相”问题),满足你的应用要求就可以了,不必过份追求细节。玩高频,最后30%的路极其艰辛,而前面的70%只要用心就不难搞定,不是做专业产品的,有这70%就相当不错了。

楼主:
感谢

虽然还不太明白
但还是感谢各位的热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