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超低功耗的手机模块!请大家推荐下

楼主(2009-04-18):
300MAH电池能待机12天,通话5个小时。

模块不需要喇叭输出、不需要显示屏等等。

只有一个麦克风输入,打通时候可以听到周围的声音。有通信接口,可用单片机控制。

谢谢!

网友A:
任何一款都差不多

    你的控制,所谓超长待机时间的手机,除了电池容量外,主要是在控制、显示等RF以外的周边电路上下功夫,而模块仅RF及其基带处理部分,功耗几乎是个常数,当然,跟信号质量有很大关系,但这又跟模块本身无关。

网友B:
我觉得如果在基站附近信号足够强的地方应该不难满足

信号弱就很难说了

楼主:
谢谢!

不需要显示屏。

请推荐些常用的型号,或品牌。谢谢!

网友C:
你是想要通信模块吧?

sim300系列

楼主:
寻找最小体积的3频手机模块

请大家知道的推荐下,谢谢!

支持频段900/1800/1900MHZ

网友D:
300MAH电池能待机12天?? 288小时?

平均1mA ? 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