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虾,问个数据调制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要将从PC机串口的输出数据先通过MAX232进行电平转换,再进行调制后通过天线发送。各位大虾能否指点一下后续的工作应该怎样,是滤波后进行调制,还是调制后再滤波,还有推荐一下用什么调制方式比较合理,ASK还是FSK?,还是其他,用什么芯片比较合适,小弟先谢谢了。参数:数据速率2Mbit/s左右,载波中心频率几十MHz。

楼主:
哎 没人知道啊

  哪位大虾懂的还请不吝赐教啊!

网友A:
提问要有个好心态

你的问题甚至根本称不上什么问题,基本概念都没有搞清楚,而且找答案的话,看看近期的帖子都能知道。

楼主:
斑竹能否说的详细点

  小弟确实不是搞通信的,只看过一些论文之类的东西,电路方面也不怎么懂,现在就想知道思路是什么,怎么进行,谢谢版主了。

网友B:
不要做232变换,直接TTL 电平
芯片可用 1200-2400 的中速 MODEM CHIP
多为 FSK GMSK,9600 的高速有PSK的
滤波问题:调制后是音频信号,视所用发射装置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