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GPRS数据中心组网方式》

楼主(2009-04-24):
GPRS是通用分组无线业务(General Packet Radio Service)的英文简称,是一种新的分组数据承载业务。GPRS与现有的GSM语音系统最根本的区别是,GSM是一种电路交换系统,而GPRS是一种分组交换系统。因此,GPRS特别适用于间断的、突发性的或频繁的、少量的数据传输,也适用于偶尔的大数据量传输。这一特点正适合大多数移动互联的应用。相对原来GSM的拨号方式的电路交换数据传送方式,GPRS是分组交换技术,具有“实时在线”、“按量计费”、“快捷登录”、“高速传输”、“自如切换” 的优点。
数据中心接入有多种方式,结合GPRS的特点和应用领域的具体要求进行组网。组网形式由业务数据量、时延、可靠性要求、数据保密性、网络状况决定。

现总结出以下几种可行的组网方案:

方案一:中心采用INTELNET公网连接,用公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须先向INTERNET运营商申请公网固定IP。中心用公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或客户公司有一台连接Internet的服务器,并且具有公网固定IP,但是考虑到服务器的稳定运行问题,通常不让在服务器上安装其他应用软件,所以GPRS数据中心系统也不能安装在该服务器上,可以用NAT端口映射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见图一。

楼主:
接上。。

此种方案在实时性和稳定性方面很好,但公网固定IP使用费用比较高。

方案二:中心采用专线接入, 所有点都采用内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的数据中心通过一条APN专线接入移动公司GPRS网络,双方互联路由器之间采用私有固定IP地址进行广域连接,并用防火墙进行隔离,在防火墙上进行IP地址和端口过滤。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用于GPRS专网的SIM卡开通该专用APN。得到专用APN后,给所有监控点及中心分配APN专网内部固定IP。见图二。

楼主:
接上。。。

此种方案在实时性、安全型和稳定性方面都很好,适用于安全性要求较高、数据点比较多、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环境。

方案三:中心采用移动APN专网固定IP
此种方案客户先与移动申请APN专网业务,移动为客户分配专用的APN,客户可以申请绑定移动内网的固定IP地址。中心用无线MODEM拨号上网,得到其内网固定IP;监控点直接向中心发起连接。中心和监控点都具有移动内网固定IP,减少中间环节,稳定性增强;且所有数据都在移动GPRS的APN内网传输,无需经过公网,安全性增强。见图三。

楼主:
接上。。。。

此种方案无需负担专线月租费用,性价比合理,适合总数据带宽需求不太大的应用。推荐小型客户使用。

楼主:
看到不少同行都在问同样的问题,特转此文。

网友A:
还有最便宜的动态IP互联法

但需要通过其它途径如SMS等交互IP。

网友B:
不错的文件,转载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