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GPRS通信中碰到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9-04-26):
双机备份系统工作流程如下图:
问题:
1:上行:IP:182.16.1.206和 IP: 10.161.195.172建立连接发送数据,
IP: 10.161.195.174收到数据并处理。
2:下行:IP: 10.161.195.174发数据时,IP:182.16.1.206收到的数据源IP地址是10.161.195.172还是IP: 10.161.195.174?请教

我们现场测试的情况是GPRS拨号模块收到了174的数据,被GPRS模块当作无效地址过滤掉了,所以收不到返回数据,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描述看得比较晕

182.16.1.206(GPRS?)<-------->10.161.195.172(服务器?)
                     |<-------->10.161.195.174(服务器?)

2、如果你的174数据是路由出来到gprs的,那肯定源地址是174,被GPRS当做无效地址过滤掉只有一个可能就是,gprs跟174之间没有有效的socket连接。